七彩虹G31主板

楼主(2013-12-12):
客户送修时,是雷击的,网卡拆开了,南桥短路,又换了桥,现在是跑过内存就重启,又换了IO,还是一样

网友:
总线有没有空焊哦

网友:
这种台机的板桥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去买块二手的,百来块钱。。。

网友:
桥坏了还修。。。买个二手的用不了那么多钱

网友:
查了,总线没空焊,客户要修啊。现在难找G31板

网友:
修不如换啊  快安全

网友:
明显的主板在自检,涮BIOS啊

网友:
跑过内存就重启,说明网卡是没有认到。。你量一下网卡到南桥的信号  时钟信号。。应该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网卡是雷击烧了,已拆

网友(2014-03-10):
内存测试点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