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复位灯闪如何解决

楼主(2013-12-12):
GA-G31M-ES2C复位灯闪如何解决    bios刷过  io换过   就剩桥了

网友:
你看行显卡,在去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无复位,看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 ,出来就干桥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得按不跑码维修,要说是G31的板子的话,最好是先拆拆外设,特别是那个串口。有时钟芯片也最好换个试试,最后再搞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的问题,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