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G 换键盘要按下键盘才能启动进系统

楼主(2013-12-12):
客户送来时键盘一个键都不好用包括进BIOS

网友:
还有忘了键盘卸了就能直接进系统

网友:
换一个键盘

网友:
拔掉 用USB 看行不行   行就换个键盘那,不行就南桥

网友:
ec部分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卡键了,就像是人一直按着一样,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刚换的键盘还是有问题的啊

网友:
换个键盘看一下 多半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是 先换一个键盘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