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D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12-12):
今天大早上班客人在店门口等我开门,,,手上提着一台显示器联想看了一下型号是L195WD,客户说开机没反映,开门就开工了,,,接上电源线,果然不通电,拆机,,第一时间测一下保险有没有断开,,
在测了桥整流发有一脚数阻值偏大,,发现数阻偏大的这脚是接大电容负极,,连接一个负热敏电阻开路了,,换之,,整流桥的阻值正常了,,,通常这种情况,不能直接通电,,接着测一下开关管,,

发现D极和S极的阻值无穷大,拆板换一个上去后发现,,PWN电源控制芯片一个小洞了,,,型号是LD7576,,我手上只有LD7575ps找了一下PDF对比一下

最后换了一个电阻上去,,,通电测得输出给驱动主板5V和19V高压板。。打包好收钱    我是新手高手吗看了别吐我!

网友:
居然没有烧保险

网友A:
保险肯定也烧了吧,热敏都烧了保险会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肯定也烧了吧,热敏都烧了保险会不烧。

没烧呀,,有烧我还能不知道呀呵呵

网友:
保险肯定也烧了吧,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肯定也烧了吧,热敏都烧了保险会不烧。

烧保险 一般是电源线进来的电流过大 造成的

网友:
厉害啊,技术不错啊

网友:
只想知道保险咋没烧呢?  这种情况保险是必烧的啊

网友:
淘宝上有卖模块的 简单好用 不到10元钱  主要是省事

网友:
cs与HV引脚是什么定意的?

网友:
换的是第4脚和RT 频率设定电阻吧,LD7576 好像都是用的电容.LD7576 改LD7575 我经常这么做,有很多次修到到芯片炸掉的电源板,和其它没有的芯片,只要引脚定义一样,我都用LD7575改.LD7575个人觉得是比较经典的电源电路.LD7575这个芯片改过很多次,都改成功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联想的还没有找到原因呢

网友:
RT与CT外接的是振荡电阻或振荡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联想的还没有找到原因呢

什么问题说来看看

网友C:
只能说楼主手气不好 我这里显示器 一般都是电容鼓包 和高压包坏了 其他很少遇见 最多再来个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楼主手气不好 我这里显示器 一般都是电容鼓包 和高压包坏了 其他很少遇见 最多再来个开关管

电容的有呀我这大把呢,,,要发就发有点意思的呗,,

网友D:
哥们在实地学过吗  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在实地学过吗  本人小白

目前只报了远程主板和笔记本,,还没报液晶,,,没有在实地学过,,远程能学好多东西的

网友:
这个保险做的质量好牛,没起到作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可以了!我真是小小白呢!!!

网友:
液晶和笔记本维修差距有这么大么  没这种感觉喔

网友E:
“发现D极和S极的阻值无穷大,拆板换一个上去后发现,"

正常DS极在G极没有电压的情况下,就是无穷大,否则就是坏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赞

网友:
因该是PWM芯片先烧了吧,来不及烧保修,上次也遇到一粒,AOC F22S显示器,客户反映是开机用着的情况下,两口子打架,撞了屏幕一下,屏没坏,‘保险也没烧,但居然开关管、PWM、开关管G的有个103电阻烧了,换了也好了

网友F:
一般保险有一定的延时,并不是说后级短路或者电容鼓包就要烧保险,电源驱动电路坏了,基本上开关管不是短路,整流桥不短路,不坏保险也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保险有一定的延时,并不是说后级短路或者电容鼓包就要烧保险,电源驱动电路坏了,基本上开关管不是短路 ...

这里你说的保险延时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现D极和S极的阻值无穷大,拆板换一个上去后发现,"

正常DS极在G极没有电压的情况下,就是无穷大,否 ...

说的对,如果 DS级在G级没有电压下,相通的话, D级的电压会在G级有电压导通情况下,直接会被拉低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你说的保险延时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驱动芯片坏了,而天关管没有D S短路,有时候不一定会坏保险

网友:
大电流太大了导致的 只是保险没祈祷什么作用的

网友H:
  桥堆烧坏通常保险都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堆烧坏通常保险都挂

貌似我没有说桥整流坏了

网友:
保险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这么多元件,都是因为电流太大导致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