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上键盘喇叭电流声

楼主(2013-12-12):
今天没事。自己的笔记本温度有点高,拆下来做完清洁开机进系统,喇叭电流声很大,以为是键盘或喇叭没插好,就去拆键盘,刚给键盘螺丝一松,没声音了,又给螺丝上紧,电流声又出来了。没法只有拆键盘了,取下键盘,给键盘压上面,使点劲还是有电流声。想起有人在C壳上垫张纸,我也来垫张看看,垫上后压键盘,没电流声了,再给纸张剪小,逐一排查看是哪个部分的问题。后来锁定了左喇叭下方的问题,弄小张纸贴上,装上键盘。解决了。这到底是啥问题啊。

网友:
啥东西漏线了吧。

网友:
应该是线漏铜了

网友:
也有可能喇叭上面那层膜

网友:
键盘信号内部绝缘出了问题

网友:
肯定有地方接触到了 再说句 楼主发图能不能横过来  这图看的脖子难受

网友:
这问题是个怪问题,我也遇到过,上键盘就响,我拿胶上的

网友:
漏电了吧,接触到了

网友:
应该是接触问题

网友:
换喇叭试试

网友:
信号干扰。

网友:
修机就是要仔细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
脖子痛,歪不过去

网友:
是不是漆掉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怪异的问题 碰到一压机器就自动关机的最后在关机键附近粘了点胶带 就好了

网友:
绝缘没搞好  哪里漏电了 很明显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