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 CQ1-1028CX开机LOGO出来很慢很慢

楼主(2013-12-12):
HP一体机 CQ1-1028CX开机LOGO出来很慢很慢,一点一点的扫描出来。硬盘换过,内存换过。进个系统要10分钟,卡的很。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有在 机子的BIOS没有!今天刚接到一台这机子故障一样我怀疑BIOS 出问题了!

网友:
几个桥全部做完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的 。

网友A:
重点检查外设;修过联想一块主板,跟你故障一样,最后发现串口硬盘口塑料没了。就几个触片短路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联想一体机,到显卡就掉电,所有供电都OK;不上内存就没事。修过么。省绕路了

网友:
5楼观察很仔细啊,希望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外设;修过联想一块主板,跟你故障一样,最后发现串口硬盘口塑料没了。就几个触片短路了

当时是把外设全部拿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