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2510图像一半发暗修复

楼主(2013-12-12):
长虹LT42510每次开机右边图像发暗,开机十多分钟后就正常了,后来完全不行了,问了长虹售后2个维修人员都说是屏坏了,不能修.我就不相信了

这款液晶电视我换过灯管,拆开过屏,屏电路分两部分,完全一样.上面就一个AS34-G屏驱动,其它的都是电阻电容,比液晶显示器的屏简单多了.从淘宝买了2个AS34-G[一个备用],更换后完全正常.
此故障都常见于友达屏(T420HW02)长虹LT42518,TCL一款电视也有同样的故障

长虹高清LT42510液晶拆机换灯管维修全过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3834

网友:
楼主全能啊这也能修啊

网友:
楼主技术广泛啊,学习了。

网友:
这电视修好得要不少钱吧?

网友:
很厉害啊  全能的的楼主  向你学习

网友:
厉害  要是是我们看见这样直接换吧   谁还会去动屏上的东西。。。。。

网友:
只是那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
其实最害怕亮的机器 弄不亮了就的赔

网友(2014-03-29):
就这个芯片换一下就好啦,我们拿到第一反应就会以为是屏挂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还以为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有对比比较好修

网友:
不错,看来不可轻易言弃

网友:
经验这的推广 谢啦

网友:
值得借鉴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