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艰难修@乐华NTA93B改e1920nw驱动板

楼主(2013-12-12):
                                                   三星e1920nw 故障,黑屏,指示灯闪
       显示器是自己用的,一大早开机黑屏不显示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换主机也显示过一次,关机又不显示了。拆机后发现驱动板有一个六角的芝麻管烧坏了,论坛发帖请教过,说是拆掉就可以,拆下来发现电路板有个大坑,肯定断线了,死马当活马医换上试试吧,发现还是黑屏,干脆换板算了。于是从网上选了半天,买了个乐华代用的(考虑原装板都比较贵,一个二手屏没舍得).等到漫长的两天后,下午6点多驱动板终于收到了,立马换上试试,发现接上后不通电,难道是坏的。反复搞了半天,发现接屏线就不通电(还以为买的驱动板有问题)于是拿其它电源板改好线测了一下,可以点亮,驱动板是好的。。。。。一下郁闷了电源板也坏,那就修吧,用万用表量了一下驱动板5v插针,发现在1--5v跳变。开始以为是电容问题,将10v 330vf电容换掉,接好通电,用了几十分钟也没出现问题,正打算装起来,又不通电了,故障依旧。于是,又将431跟 光耦换掉,折腾还是不行,正好手头有一块一样的料板,发现上面电源管理芯片还在,于是拆下换上,接好测试,屏正常显示了,避免再出现上次的情况,这次多试了一会,开关多次,并且按键功能都都正常,于是将换过的电容换回(感觉自己买的电容,不如三星原装的好)(至此,更换驱动板,电源管理芯片全部修复)。自己研究了一下买来的驱动板跟自己的驱动板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于是,把自己的NTA93B 的驱动板,换上,发现不通电。用编程器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写到自己的驱动板里面开关能用了,但屏还是不亮,仔细研究发现,将驱动板adj跟on用锡连起来,就能用了。自己照着买来的驱动板也改好一个,并测试功能都正常。下面是具体的改造方法,包括我读出来的mcu程序,朝后的vga口可以从原装板上拆,按键连接线也可以用原来的。虽然不是自己的原创,考虑原装版都卖的比较贵,急用的话可以自己照做一个。(不太会编辑,图片都在下面)
发帖挺辛苦的,觉得写得还可以给点分
自己读出来的mcu程序,乐华nta93b

网友A:
有这个时间,真不好买块原装板,也就四五十块钱。

原装的色彩,和通用板是比不了的。原装的看的舒服。

网友:
原装的好  自己用的还不上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时间,真不好买块原装板,也就四五十块钱。

原装的色彩,和通用板是比不了的。原装的看的舒服。

我也是修机器用的屏,过段时间卖二手,现在给,别人换个驱动板也就收 5,6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液晶的电源芯片是ICE2QR0665,我修过

对的, 瞎蒙了,半天才换好的

网友:
是台式机的

网友:
该去动板就是触摸按键和分压式按键比较麻烦

网友D:
还是修原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修原板好,,,

原板有个大坑 ,有好多过线孔都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修原板好,,,

原板有个大坑 ,有好多过线孔都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修机器用的屏,过段时间卖二手,现在给,别人换个驱动板也就收 5,60元

换驱动板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