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的3、5V短路

楼主(2013-12-12):
3、5V短路修好后之后,测试对地值为400多了,通电待机0.01,然后马上掉了,再测3、5V的对地值又为30多了,过了一分多钟对地值又恢复400多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这种情况 可能是3、5V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不良造成 或者加焊芯片本身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也经常遇到,是不是主板还有点

网友:
这种问题也经常遇到,是不是主板还有电流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3、5V 驱动IC问题

网友:
刚断电阻值为30多正常,阻值会慢慢上升,可能后级有短路,芯片保护了,没有3.5的时候测下下管g几是不是5v,是5伏的话就保护 了

网友:
有短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A:
5V的上下管换了,5V转5V、3V转3V的管子也换了,芯片是新换上去的

网友:
修好了吗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的上下管换了,5V转5V、3V转3V的管子也换了,芯片是新换上去的

这种情况可以断开电感用可调电源加 3或5V电压 烧鸡试下,可能是电感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不良造成的

网友:
对啊,烧鸡大法试下啊!遇到这种问题只能是这样烧了!把电流调小点

网友:
断电等一会儿在测  如果很低直接接个3  5V烧就行了 管那么多,

网友:
刚断电阻值慢慢上升是电容放电引起的,这和掉电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我也想知道凶手是谁  希望楼主修好后说下

网友:
烧鸡大法试下啊!

网友:
给显卡加焊一下  试一下

黑着眼眶熬夜 -10 论坛灌水最近好严重哦!! 3V 5V短 加焊.

网友:
后继供电有短路 好好查一下 可能是某个小电容

网友:
你这个属于开机掉电,欠电压,看看开机电流上去多少。再有开机掉电3 5v电容是会存点电,所以电感对地30欧慢慢回去400欧也是正常现象。

网友:
楼主将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先测测管子有没有软击穿,3v5v后继电路。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加个电压试试

网友:
一样也遇到过样的  所有办法都用了 没修好

网友:
后续电压 有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后继有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