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Q4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AMD独显的板子

楼主(2013-12-12):
奇怪的CQ4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AMD独显的板子,已确定屏是好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所以不好查

网友:
屏线容易坏  这个机器

网友:
先查edid  阻值  电压 ,再查屏幕供电 以及开启电压

网友:
换屏线吧!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显卡是不是N10M-GE2 这个,如果是的话,加焊下显卡

网友:
手上有屏线的话就换个屏线试下,如果没有你就加焊下显卡吧,肯定是这两个的问题!

网友:
屏线坏了哦

网友:
这机屏线确定爱坏的。。。我修过好多台

网友:
屏线和高压 全部换 2个都容易坏 我换了几套了 全部都是一起换  懒得去查是哪个了

网友:
如果没背光就是高压,如果一点都显示就是屏线,这个屏线坏的真多

网友:
LVD'S显示通道查下

网友:
这个机器也碰到过,排除掉屏线的话,是有点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