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间歇性无显示

楼主(2013-12-12):
前几天接了台单位的联想LED显示器i,型号是L2262WA,这是款LED显示器,以前都没有维修过LED,试了两天都没发现问题,第三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开机,按触摸板开机键开机没反应,但是开机键的灯能亮,按其他按键也能亮,就是屏幕没显示,拆机测电源板5V和3.3V都有,而且稳定不跳变,测通往LED背光驱动电路的C918电容有15.1V,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这机器的这一故障该如何维修?会不会是驱动主板的MCU程序坏了呢?

网友:
怀疑的话,就先刷下试试呗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修补好啊!我也遇到了。妈的,好的时候点一天没问题,坏的时候点都点不亮了。求解

网友:
换增压板吧

网友:
改个升压板试试,这种问题正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