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的LED的显示器 中间有一条左右移动的亮线

楼主(2013-12-12):
飞利浦的LED的显示器 中间有一条左右移动的亮线 ,从左边四分之一的地方开始向右移动移动到四分之三出回来,然后再重复。屏线虚了的话,应该是固定的亮线呀, 这个亮线左右移动怎么回事?像在扫描一样。

网友:
按键坏了  换按键吧

网友:
干扰吧你再好好查一查

网友:
按最左边的键,按15秒。

网友:
考虑按键 飞利浦 按键容易坏

网友:
触摸的按键呀

网友:
感谢各位同仁的回复,谢谢!

网友:
哈哈..这种问题我修多了,  都不用修其实, 这是飞利浦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个好像是什么动态什么扫描什么的,可以关掉的.就是最左边的用图标的方式标注的这个建,根其它键都不一样,就这个键,长按一直到正常才松开.在长按,还可以再次打开..这个键要比其它键特别一些.大点.图标像是一个回字.

网友:
8楼正解,楼主可以按照8楼的方法来

网友:
我去年也遇到过一次,最后调节了一下好了,忘了调什么了,遇到奇怪的故障,最好复位或者回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好像是8楼的意思

网友:
8楼正解,我是卖飞利浦的。那个现象不是坏了,只有飞利浦的高端机型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8楼的兄弟给予宝贵意见

网友(2017-02-19):
这位说得好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恢复出厂模式。

网友:
这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自动出现的,最好换按键板,如果是人为不小心碰到触摸按键导致的,可按楼上的处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花了100大洋 终于在迅维注册了一个账号。

网友:
回复出厂!!!!!!OK

网友:
还有这样的功能,真是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