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6台浸液本

楼主(2013-12-12):
最近狗屎运连续接了6台浸液本,现已修好3台,还有3台未修复,将修好过程发上来,已备后期查阅
第一台,联想Y550 采用GM45+ICH9
浸液位置,EC,网卡
故障现象:待机0.03 按开关没反应
目测,EC和网卡部分脚位都已经长毛了。先洗刷刷,然后把长毛的件都换掉,本以为到此就可修复,不过按开关依旧没反应。
找来EC图纸,KB926

抓了下第117脚 PBTN_OUT# 按开关有跳变,说明EC已正常工作,问题可能出在南桥
抓了下南桥 32.768K 晶振 Y3

没打到波形,测量+RTCVCC 电压为0.2V

+RTCVCC由+RTCBATT经过 R322   100欧电阻提供

+RTCBATT由电池提供,测试电池电压也为0.2V,将电池摘下,打+RTCBATT对地值为100零几
R322阻值为100欧,所以怀疑+RTCVCC短路

于是上BGA 将南桥取下,发现南桥底部浸液。
更换南桥,触发上电,显示不过进系统时滚动条死机,因为网卡浸液,怀疑网卡导致,将网卡拿掉故障依旧,刷BIOS无果,再次将注意力放到了桥上,怀疑更换桥不良,再次更换南桥,后故障排除
进系统后网卡无法使用,和客户沟通客户通用使用USB网卡

第二台
联想G470   桥HM55
触摸板大面积浸液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拆机将浸液部分洗刷刷,长毛的换掉,断线的飞线。一切完事后开机进系统。
不过发现屏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晃动。
刚好手上有屏线,将屏和屏线一起换掉测试,接外显测试故障依旧。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测试显卡外围供电正常,因为手上没有相同显卡,正在为此发愁时,被同行一句话点醒。

版号 LA-6751P 按照版号下了个BIOS ,不过主板版本号为REV2.0 下来的BIOS为REV3.0 将BIOS刷入故障机,开机测试发现此BIOS将机器独立显卡停掉。系统下只能识别到核显。不过故障消失
与客户沟通后客户同意使用核显,此故障修复

第三台
华硕K43SV  HM65
客户反映浸液
查看外观没看到哪浸液

待机0.035 按开关键没反应
EC用的IT8572 此机无图纸,只有个差不多的点位图
借鉴K52N 电路图

测试 3VA_EC,+3VS,+3VACC 测试+3VS为0.7V     +3VS在未开机情况下应该无电压才对

+3VS有PQ9101 产生。

点位图对应场馆为PQ9107 测试PQ9107无击穿

+3VS去的地方很多,此机又无图纸,再次观察主板,这次发现在HM65散热片下面有浸液痕迹

拆掉散热片,将HM65换到,通电测试,可显示,可进系统,但有时会掉电,因为对HM65不熟悉又无此机图纸暂停维修

希望有维修经验的朋友给提供下机器可参考图纸

第四台
THINK E430C  HM65 版号LA-8131P
故障现象:浸液,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开机电流为0.3A 无显示,有时电流为0.8A无显示
拆开检测发现PJ703 PJ704 J2301处轻微浸液

原以为这个机器比较简单,刷刷就能好,不过接下来维修过程让人很挠头
因为HM65机器修信号我还没真正的修过
所以在修以前也恶补了下 HM65的时序,发现变动好多

言归正传,因为机器故障不好复现,所以只能不停的上电测试,来复现故障找出故障原因,此机器MINI-PCIE支持LPC总线,所以放诊断卡测试,发现正常显示的时候代码为5E

电流0.3A的时候不走码

电流0.8A的时候代码为B4,摘掉内存代码为20

电流0.3A时 无CPU供电,0.8A和正常跑码除了核显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

接下来悲剧来了,由于粗心显卡芯片被螺丝刀碰了一下,糊了,翻了翻图纸

发现显卡供电芯片采用的竟然是ISL62883C。。。。这个芯片一般是用来做CPU供电
还好手上有备货,用62883替代,焊完后故障和原来一样。

不过接来思路就要变变了。既然0.3A时无CPU供电那就先测CPU电压开启EN脚

测了下第4脚,不管正常还是不正常时,电压都为3.3V

示波器抓了下 PQ1002第4脚有时有波,有时没波。。。。
刚好旁边有片主板上有NCP6132 直接将它换掉。开机测试竟然没事了。。。NND难道时元凶是它???
不放心,把主板又放了一会开机测试,发现还是那样。。。。
将CPU,内存拿掉裸板测试,发现第4脚EN为3.3V时 也无CPU电压,这是电流也为0.3A
这反应出来一个问题,CPU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桥上,桥没检测到CPU
查看此机工作时序

发现VR_ON这个信号发出后要经过好几个信号后才发出CPU_CORE   后来经过不断测试发现电流为0.3A时 DRAMPWROK为低电瓶

DRAMPWROK外部信号叫PM_DRAM_PWRGD

由HM65经过U1 后信号经过改名 PM_SYS_PWRGD_BUF发给了CPU

此信号起不来后面也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结合前面的
PJ703 PJ704 J2301 它们分别为HM65提供3.3V 和桥供电
用示波器测试了他们的电压,电压正常所以桥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此机采用的桥为SLJ8C外观和HM65一样,所以直接用HM65代换,代换后故障不在出现到此此机修复

思路超清晰 谢谢楼主

网友:
膜拜楼主 在你帖子学到很多东西  难道是沙发?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要有你一半技术就好了……那叫一个羡慕呀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几台机器都搞定了,

网友:
进水的电脑最难修了,而且故障往往不知一处

网友:
牛X的版主希望明年不再羡慕你

网友:
神人是怎样的炼成的呢 超牛的维修怎么练的 求分享 追信号追的这么准 分析桥分析的这么牛 哎咋办啊

网友A:
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秘籍,嘿嘿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靠猜的,猜的对就赚了,猜不对就再去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秘籍,嘿嘿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靠猜的,猜的对就赚了,猜不对就再去猜

哈哈哈哈 说的太对了 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感觉是靠蒙的 但是这个蒙也要配合经验和技巧  有些时候修机器 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

网友:
楼主好经验阿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本来想给你加分,可惜提示超过24小时不能评,没办法,收藏了。确实经验不错。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版主好样的  外面的榜样   等着你修好那三台也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说的太对了 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感觉是靠蒙的 但是这个蒙也要配合经验和技巧  有些时候修机器 需要 ...

祝你运气好了  多蒙几台出来哈

网友:
楼主真的发财了,虽然不好修,但是钱可以要的多

网友:
6台进水的是一天接的吗,楼主生意好好哦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很骄傲的回答 这种信号会猜的这么准 不过我看了你的帖子 已经很牛啦 现在看了你的帖子你就是我膜拜的对象 很细心 会观察你做到啦 久仰吧

网友C:
SLJ8C 是 hm77 啊 怎么能用hm 65 代换?lz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J8C 是 hm77 啊 怎么能用hm 65 代换?lz 写错了?

呵呵 SLJ8C SLJ8E 用HM65应该都可以代换 ,不确定的时候我一般都是直接焊上去试试看

网友:
高水平啊   羡慕中。。。

网友:
最后一例。那个UNCOREPWRGOOD,才是重点。以后多测量

网友:
犀利的楼主,但是换2个桥。。下手也狠啊。

网友D:
这么多人想给我抢 我得好好珍惜,前往烟台三站科技市场旭日快修学习中,加分送小小学徒工李师傅真人照片。

网友(点评):
你能不能先P一下在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想给我抢 我得好好珍惜,前往烟台三站科技市场旭日快修学习中,加分送小小学徒工李师傅真人照片。

我在研究昨天的USB接口不能用,马上到三站

网友:
高手啊   羡慕中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收藏了

网友:
思路还可以,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子不好修呀。不喜欢修这种机子

网友:
生意兴隆呀《

网友:
楼主的生意这么好,再多再难的工作也开心啊。

网友:
修好这三台不简单,楼主给力

网友:
宝贵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帖子  个个都是不错的案例  分析的很好  爱死了   什么时候能有这技术啊

网友:
以后独显坏了就刷BIOS  屏蔽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