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 更换usb3.0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3-12-12):
华硕k45v 更换usb3.0  本来usb脚很细很小 本人焊工一般 为了防止周围原件不小心碰丢 周围用铝箔纸贴上  清理费了好翻周折
终于拆下清理干净
两个usb3.0 接口工整的换上 装机。。。
悲剧就次发生了  机器开机0.02 触发到0.03  3-4秒后又回到0.02  。。。。心里一紧 脑海浮现出各种触发不上电 掉电的 故障。。。。。。
拆机。。。。。
裸版测试故障依旧 usb接口不至于会导致不开机 电流只到0.03吧
看看接口也没有连焊
周围仔细看了 也没有少件 的痕迹啊
真是奇怪了!!!!

没有办法  !先放个cmos电试试  。。。
奇迹出现了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开机了 !!!

真是搞不懂换个usb接口 会这样呢 求解释 求指导!

不知道算不算是经验 再次分享下哈!

网友:
传说中的清CMOS.呵呵

网友:
运气不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修好  就行了

网友:
还以为楼主摊上大事了来……

网友:
遇到这种事 真吓死人

网友:
哈哈 遇到这种事  当时就要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搞几下搞不好 心都要凉。。。。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
真是奇怪的故障

网友:
哈哈 我今天碰到一个

网友:
看了贴子,还以为楼主这个麻烦了,还好没事。平时我接机修这些接口也怕怕的

网友:
主要是那USB借口跟板子上的零件不熟,需要BIOS当个中间人而已

网友:
华硕华硕中华第一硕

网友:
有种可能是你贴了铝箔纸导致CMOS电路故障引起的。

网友:
修好一轻松

网友:
我就搞个一台没搞,一台IBM 换了U口就开机不开机呢,放电也不行,哎

网友:
还真是奇怪,今天修了一台F5R电流跑到0.8--0.96-0.57不跳了最后是CMOS是2.8V换了个3.3V的上去居然亮了,现在CMOS引起的故障也不少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