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 加电到0.30就掉电维修成果附图纸分享

楼主(2013-12-12):
今天接到台方正T400机器版号:DAOQL 6MB8F0加电掉电 电流跑到0.3就掉了.   首先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再测量二级转换电压阻值正常,接下来加电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再下来测量二级电压测量出PQ16 +1.8VSUS转换+1.8V电压没转过来 测量1.8V_OND无开启电压 查看图纸这个开启信号是由1.8V_ON PQ17三极管来开启输入高电平得来的,但是测量1.8V_ON 也没电压,接着继续查 从图纸上看到这个开启是由PU8 Oz8119的第4脚输出PGD得来的,开始还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呢,因为它能正常产生显卡电压但就是不发PGD,换了芯片故障依旧,这下没头绪了 ,就继续认真看图纸仔细测量 量出来+3VSUS和5VSUS电压在待机就产生了 但是一加电就没有了,这是什么情况呀?无奈了    从图纸中先查SUSON信号测量IO发出正常但是为什么在待机下就产生了一加电就没了呢?结果查到PQ12被人换错了 因为这块板被人修过,把PQ12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换成了PNP低电平导通了,装反了在待机下PQ56和PQ44电压肯定能转换过来的,把PQ12PNP换为NPN 加电这会电压能正常转换过来了 但还是加电掉电,不过这会故障变了 测量没复位  加焊南桥IBM 加电机器点亮! 由于上传文件过大无权限 没图片的 请看图纸!

网友:
提供图纸作参考!

方正T400 版号:DAOQL 6MB8F0.pdf

提供图纸作参考

网友:
掉电是不是该优先考虑EC??

网友A:
看着有点乱,图纸跟文字同步就好了

网友B:
原始故障为无复位,被同行换了个管子,更正后,加焊南桥好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乱,图纸跟文字同步就好了

水平有限  还请多多包涵   有图纸 按图纸找位置查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故障,加焊南桥也好了。。

网友(2014-01-12):
引用 网友B:
原始故障为无复位,被同行换了个管子,更正后,加焊南桥好了是吧?

对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8-07-12):
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我的问题 ,,真牛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