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M97的板子。按开关由咚的声音,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3-12-12):
    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维修,桥下面不好测量啊。  =PP3V3_S5_LCD是桥发出来了

网友:
那就先排除上面的总成,你现在还不能确定问题点啊

网友:
苹果的很少修 图纸在哪买的 很牛啊懂图纸

网友A:
外接试试吗应该不是显卡故障,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A:
有没有白屏如果白屏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B:
这种故障和普通机器维修发方法一样。 先外接看一下。 然后在测一下有没有读屏幕的I2C总线。这样来判断是下面的问题 还屏部分问题。

网友C:
接屏看下屏幕是不是暗屏。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试吗应该不是显卡故障,是不是暗屏啊

不是暗屏,没VGA接口怎么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白屏如果白屏就是系统问题。

没有白屏,他有个内存槽插就报警,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和普通机器维修发方法一样。 先外接看一下。 然后在测一下有没有读屏幕的I2C总线。这样来判断是下面 ...

不是暗屏,没VGA接口怎么外接啊

网友(点评):
有卖苹果MINI DVI 转VG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屏看下屏幕是不是暗屏。仔细看

不是暗屏,没VGA接口怎么外接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暗屏,没VGA接口怎么外接啊啊

有专用的转接口。不是按屏那就是肯本没有认到屏

网友E:
先看 屏的供电有没有,30V的高压有没。如果都有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 屏的供电有没有,30V的高压有没。如果都有  刷BIOS试试

机子现在点亮了,具体我也没维修,拆开,放了2天,再开就可以了。。。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转接口。不是按屏那就是肯本没有认到屏

USB转VGA吗?

网友F:
这样的话可能是屏接口插头接触问题。

网友G:
我遇到过两次,屏线接口问题,有一次自己人为拆装几次后给搞得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可能是屏接口插头接触问题。

我拆了一遍,洗了一遍,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两次,屏线接口问题,有一次自己人为拆装几次后给搞得接触不良了。

我拆了一遍,洗了一遍,又好了。现在客户拿回去用了,等坏了再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