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装吗?理论好的大哥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12-12):
24v的稳压二极管   实在没找到料件 。

网友:
应该可以,这个是公共点的电压,电源口已经稳压了,还有n个电容,应该没事

网友:
最好还是留着,一般设置有稳压二级管的地方说明电压都大,再说它前面来的是+VBART哟。

网友:
没关系可以摘,对地稳压二极管,也属于保护类的吧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不要的。
这个二极管主要是:当电压过高时,会对地放掉一些,从而保护芯片。

网友:
属于保护,不装也可以,但工程师设计应该有它的原理,有应该要好些

网友:
不装也可以 就三一个保护 电压大了会烧后面吧

网友:
没有就不用装

网友:
这样会少芯片的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稳压关就可以的就行吧 非找信号干嘛 信号不用非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