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56 上键盘不开机

楼主(2013-12-12):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COMPAQ CQ56 上键盘不开机 而且不用键盘 开机鼠标什么都没反应,不用键盘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肯定是进水的机器吧,换键盘和触摸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进水的机器吧,换键盘和触摸板呗

我C板换了,鼠标神马一样没用,键盘新的还没到,没办法试

网友:
换键盘试试吧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腐蚀,加焊一下吧!

网友(2016-12-20):
估计IO坏了

网友:
先换一下键盘试试吧,查一下ec到键盘有没有断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