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同行手上捡个机

楼主(2013-12-12):
      话说昨天已经在同行手上捡了个机(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6241-1-1.html),今天又有个同行送修来一台。经过是这样的:同行接个宏基4736ZG的机器,不定时掉电,通病NEC大电容!!同行谈妥价格,立马开干。顺利换完6颗330上电测试,晕了,待机0.22,没触发了。无奈于该故障不是他能解决的情况下,风风火火的送修过来了。到我手上后听了他动手的过程,我拆机查看。 如图所示,他换330的时候将那两穿孔点与地短路了。我处理干净后,上电待机恢复正常,掉电问题也解决了。 因为是直接动手修的,没翻图,也不清楚这两个点位于电路中的哪部分,请各位见谅了!再次厚颜求个分,谢谢!

拣到便宜了哦

网友:
占个楼,厚个颜,请版主看了连着几天发帖的份上,赏点分哟!

网友:
捡便宜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样给同行搞搞多少钱?

网友:
只能说那个人太菜了。

网友:
楼主细心呀,分已加上

网友:
这样的便宜有得捡就好。赚钱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2个点是5V线性电压VL输出。。VL接地了 造成6237发烫就0.22待机啦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仔细谨慎。

网友:
呵呵,哥们,够细心,我以前见过中间有过孔的什么本子忘了,感觉不对就用纸胶带把那两点粘上了,又焊的电容没惹祸!
给你加5分!

网友:
好啊,不错,你细心所以你挣钱,哈哈

网友:
这个钱丢得冤。这个方法几乎不需要焊接技术。

这个方法好,以后就这么办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  这样都可以  不过这个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不错不错,这种通病,确实是蛮多的,呵呵

网友:
谢谢提醒啊  没碰到过  以后注意

网友:
这个钱不好挣了 呵呵。

网友:
看来整的细心啊

网友:
楼主捡了这么大的便宜还来要分,真是够。。。的,哈哈,开个玩笑,技术不赖,也很细心

网友:
楼主的便宜捡的好哦,以后也得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干啥都得细心啊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这个同行也太不注意了。要给他点教训

网友:
呵呵,这款机子都是这个通病

网友:
这钱来的快呀

网友:
焊工比我学徒还差

网友:
只能说上家太水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不过也是好事,他们不水楼主也赚不到这个钱。

网友:
电容没焊接好 导致的  主要是同行没焊接好

网友:
这主动送钱的就是好人啊

网友:
送修 的同行叶太不细心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问下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还行。修板就是不能瞎搞

网友:
楼主中间的位置你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的呀

网友:
这都给你捡到

网友:
这种馅饼你也捡的到

网友:
穿孔看不到。。不过第一张电容换的真好看。。

网友:
看来就算会修也要小心呀,

网友:
楼主细心,那个拿给你的人太菜,只能这么解释

网友:
是的,我也碰到过,所以过线孔一定要注意!实在不行电容接出来吧

网友:
这样也行?是说你运气好呢。还是他运气差

网友:
手工不错电容并的可以

网友:
搞这个确实要细心才行

网友:
看来你们那里就你技术好点咯

网友:
呵呵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我刚修这通病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错~~~~

网友:
看来做这行 还是要心细的人~~

网友:
那两个点是热敏电阻的

网友:
天,这大电容拆得太恶心了。

网友:
见过别人换大电容遇到这样的的情况 哈哈 以后 一定注意了

网友:
确实是捡便宜了

网友:
虽然说是捡便宜了,但也要细心才行的。

网友:
这个2个点是5V线性电压VL输出。。VL接地了 造成6237发烫就0.22

网友:
捡便宜也要细心,楼主淡定。

网友:
一般换好都会用万用表打阻值的你运气好而已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
看了整个帖子,你同行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