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CPU工作条件!!

楼主(2013-12-12):
联想G470   I5 独显

版号: LA-6751P

此机来到上电到0.3不动了    CPU核心电压没出来

说来惭愧   小弟学习笔记本维修半年多了     I系列的电路图各个开关信号名称还没弄明白    所以特发此贴   望有经

验的前辈给与详细分析    指点一二     诚心讨教   谢谢! ( 说风凉话的“高手”请闭嘴绕道)

网友:
查查  CPU 各个相的电感上有无电压

网友:
0.3查查二级电压 Cpu电压感觉这么小出不来吧

网友:
0.3应该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95831的难修啊,楼主可以先刷刷bios试试。这种供电芯片超级难修遇到过好几次了条件满足就是死活不出。

网友:
正在修这台呢,接到是这芯片烧了,刚发了芯片,今天刚到,刚把线给接上,明天好好研究一下,有时间我们探讨一下

网友A:
30 31 8 4 5 6关键测试点 应该是 这块CPU是两路电压给CPU供电的 试试吧 我也看得不准 看不见全图 我刚学看图纸的 祝你成功

网友:
svid要有才行!

网友:
看看还有其他电压没出吧,这么小的电压应该还没到cpu。

网友:
电压才0.3,  除了CPU电压, 应该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  先把其他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
芯片换上去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PVID比较直观,SVID是个坏蛋蛋,不知怎样准确的判断

网友:
换CPU没得?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将24脚prog1的电阻摘了. 试试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将24脚prog1的电阻摘了. 试试看吧.

摘掉了     电压出来了   但是电感两边一遍是1.05V   一遍是1.5V    而且上电到0.6-0.7 不动了     不熟悉I系列的一些关键名称   所以不知道怎么查了    BIOS刷了   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摘掉了     电压出来了   但是电感两边一遍是1.05V   一遍是1.5V    而且上电到0.6-0.7 不动了     不熟悉 ...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吧?  用示波器抓下波, 不知道你说的是两厢的供电的两个电感电压不一样,还是同个电感两端电压不对,  可以翘起电感后端, 看看前端是否正常.

正确情况下,电感两端电压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吧?  用示波器抓下波, 不知道你说的是两厢的供电的两个电感电压不一样,还是同个电感两端 ...

同电感两端    电压 不同     现在PCH发烫     准备更换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 31 8 4 5 6关键测试点 应该是 这块CPU是两路电压给CPU供电的 试试吧 我也看得不准 看不见全图 我刚学看图 ...

修好了。 PCH桥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将24脚prog1的电阻摘了. 试试看吧.

按照你说的。 再换个PCH桥就好了。 呵呵。  谢谢了。  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