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开机两次才能点亮显示屏

楼主(2013-12-12):
各位师傅们,俺现在有一块华硕主板P5KPL.AM SE,要开机两次才能点亮显示屏,第一次开机CPU风扇转动,测试卡跑马98,强制关机后第2次开机一切正常,但关机重启后还是不能重启,还是跑马98,要从新关电后在开机才启动。电源,内存都换过了,BOI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主板电容都换过也是不行,请各位i高手指点一下怎样解决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时钟电压是不是偏低!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下各供电电路电压,98一般是内存和CPU不过。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换下BIOS旁的822排阻。,还不行就测量内存的条件

网友:
换下南桥吧,我上次就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