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夹住SOP8芯片并有引线,能读写的爪子

楼主(2013-12-12):
RT:请问有没有可以夹住SOP8芯片(主要是EEPROM),并带有引线,能不吹下芯片进行读写的爪子
我想买,到处都找不到,DIY的又好麻烦,拜托各位了!

网友:
淘宝上面没有?不行只能DIY了

网友:
主要是不知道是怎么的描述,找不到!

网友A:
我发个链接你看下是不是你要的这个,迅维深圳淘宝店的  我那天逛看到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2943382599.3.kj2u7n&id=36312173878

网友:
太好了!就是这个!找了好久找不到,感激不尽啊!!

网友:
在这里下单了,是不是可以增加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个链接你看下是不是你要的这个,迅维深圳淘宝店的  我那天逛看到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 ...

感谢感谢!真的找到了!太好了!感谢分享,已经下单了,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加积分?

网友B:
我就是用这个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这个改装的.

哇!很不错的哦!需要焊接吧?哥就觉得太小,焊接水平不够啊!

网友:
在主板上切一块.

网友C:
我是用BP75探针焊住尾部,手按住后读写的

网友:
买烧录器都送座子。还有一种需要焊的座子2-3元一个。

网友:
网站链接东西挺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BP75探针焊住尾部,手按住后读写的

什么是BP75探针?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BP75探针?谢谢!

淘宝一搜一大把,关键字,华荣探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一搜一大把,关键字,华荣探针

有没有做好的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做好的照片看看?谢谢!

好长时间没用,没找到,简单得很,找有SOP8焊盘的废板,打8个孔,把探针焊好,只是注意别焊歪就行,探针外面套热缩管,只留一点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长时间没用,没找到,简单得很,找有SOP8焊盘的废板,打8个孔,把探针焊好,只是注意别焊歪就行,探针外 ...

恍然大悟!感谢前辈的分享!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