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坏了怎么办?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楼主(2013-12-12):
  手中有一块asus p5gd1-tmx/s板子,开机黑屏。诊断卡显卡为c3或者c5,怀疑是内存问题。经清理内存插槽和内存本身,过了。但跑到34就不动了,且一直鸣叫,查34的含义是:已检验显示适配器,接着将调定显示方式。
  难道是显卡坏了,可这块板子是集成显卡,且没有pci-e插槽,无法另外加独立显卡!现在怎么办呢?

网友:
压着桥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VGA接口参数吧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可以加个PCI显卡,亮机卡,PCI插口总有吧?

网友:
集成显卡一般不会坏,你这情况应该是BIOS的多,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