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19a330黑屏 刷程序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12-12):
弱弱的问下,图中哪个芯片是mcu 需要刷写程序?刚开始学习显示器维修

补充内容 (2013-12-14 09:54):
刷写mcu成功,已经点亮

网友:
看一下芯片的型号是24 或25系列的那一个

网友:
1才是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25x40bv,刷写成功,mcu在本网站下的

看见了就想提醒一下,我碰见过一个显示器什么牌子的不记得了,反正刷了大的没好用,还以为程序不对呢,后来把24c的也刷了,就OK了!

网友:
那个大的、、

网友:
你确定是程序的问题,高压电源供电正常?通电?指示灯?问题是啥?

网友:
大容量的那个是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见了就想提醒一下,我碰见过一个显示器什么牌子的不记得了,反正刷了大的没好用,还以为程序不对呢,后 ...

谢谢提醒,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试一下,刷24c的程序也是一样的?

网友:
黑屏也能刷好啊,,,还没试的刷过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试一下,刷24c的程序也是一样的?

是的,一样!用编程器!

网友:
刷1或者刷2都是能亮的.

网友:
BIOS 功能神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