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2):
今天遇到几台都是一手机器比如联想   DELL  N450 ,几个机器现象都是开机不定时掉电,这个一手机器一般要怎么修,要查哪些地方,知道的给个思路,给一些维修案列都行

网友A:
楼主你提供的 信息太多了    不好修啊.型号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提供的 信息太多了    不好修啊.型号都不知道

DELL  N450 掉电 ,一般要查哪些地方    怎么修

网友B:
首先  你的电脑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的? 其次 是你看看板上有无明显坏的痕迹  其三 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还有就是  板号 型号之类的~~~~~~~说清楚点  大家也好帮你解决

网友C:
加焊北桥,在掉换掉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北桥,在掉换掉北桥

哪有这么简单      PCH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  你的电脑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的? 其次 是你看看板上有无明显坏的痕迹  其三 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

你可以说说你修到的开机不定时掉电    怎么修的    求思路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北桥,在掉换掉北桥

还北桥      大多机器都PC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说说你修到的开机不定时掉电    怎么修的    求思路   你懂的

你说的 掉电有很多种情况 比如  开机瞬间掉电  开机挡0.2 掉电   0.5 左右掉电   开机进系统之后掉电.                    一般开机掉电的原因又分为   欠压保护 过压保护 温度保护   有的时候CMOS电池没电也会掉电  桥缺少工作条件或者虚焊也会掉电   BIOS错误也会掉电   所以 你要看看你的电源上电流是跑到多少掉电

网友:
一般最多的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保护掉了    重点插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这些就是维修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首先  你的电脑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的? 其次 是你看看板上有无明显坏的痕迹  其三 各大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

机器亮了之后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亮了之后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掉电

那就恭喜你了    拆机 清灰  然后加导热膏 就好了~~~~~~~~~~~~~~~~~~~~~ 你那应该是高温保护了   是不是  关机了一会还可以正常是用 是吧  就是温度一热 就掉电

网友:
恩         蓝屏啊    要修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