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戴尔电源 。。不小心把230按成150了。。

楼主(2013-12-12):
今天不小心把戴尔电源 的230按成150就炸了。。。拆开看了下。。没有芯片炸了。。但是保险已经坏了。。谁有修过啊 、那位高手指教下。小弟在这里谢了       无语死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不过。没有烧板子。下回可得小心了

网友A:
这么不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小心啊

是啊 。。无语死了; ,,你有修过吗

网友B:
这个应该好修,把短路的压敏电容拆掉,看看整流桥坏了没有大电容有没有问题,没坏的话把保险焊上应该就OK了!记得把开关调回230哦!!祝你成功!

网友C:
问题不大,换掉电容和保险丝应该就好了

网友D:
把戴尔电源 的230按成150是啥意思? 难道还可以调电压你这电源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真没见过   记住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戴尔电源 的230按成150是啥意思? 难道还可以调电压你这电源

是啊。。。。

网友:
我这么说  是不是 有点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呢??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大,换掉电容和保险丝应该就好了

电容那个、、、是大电容吗、、还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

你这个牛逼带不起负载保护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好修,把短路的压敏电容拆掉,看看整流桥坏了没有大电容有没有问题,没坏的话把保险焊上应该就OK了 ...

你修过,,整流桥好的  大电容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牛逼带不起负载保护了吧

什么意思?//是真的有 不过一按成150就炸了

网友:
驱动芯片,开关管。。。。。前级电路都危险,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一下,特别是G极电和反馈电阻没绝对要保证不变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修过,,整流桥好的  大电容也是好的。。

那在桥和保险之间找压敏电容,有点像瓷片电容的那种,应该有两个!看看有没有短路或炸开的直接拆掉就行!

网友:
什么垃圾电源,换个110---250的下次就不会坏了

网友F:
以前修过日本回来的打工仔的电脑110v在中国就通电了,结果悲剧了。拿到这没买到小号的电源,直接机箱电源全部换成普通的了。事后换了个保险,把半波整流改成全波整流的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在桥和保险之间找压敏电容,有点像瓷片电容的那种,应该有两个!看看有没有短路或炸开的直接拆掉就行!

那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E:
那要不要换一个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吗

没短路就上保险试试呗!这回千万别忘了开关调回去,上电试试!大不了再崩个保险呗!
相信自己,你确定没短路的话,上电就好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短路就上保险试试呗!这回千万别忘了开关调回去,上电试试!大不了再崩个保险呗!
相信自己,你确定没 ...

哦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要不要换一个上去

不用换一个上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用换一个上去的!

谢谢;了、、

网友:
碰到过,这些都是DELL小机箱上的。最少都会烧保险,桥堆。开关管,还有200V大电容和IC等等。不好修,炸得太多,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慢慢来咯,总会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

哥们,电源好了没?

网友:
我修过一个,修完后直接把110/220的转换开关下了,在中国哪里用的着1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电源好了没?

还没呢,,,现在去上班。。。晚上再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修过日本回来的打工仔的电脑110v在中国就通电了,结果悲剧了。拿到这没买到小号的电源,直接机箱电源全 ...

半波改全波?听着好有深度啊,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半波改全波?听着好有深度啊,好改吗?

应该不难。我空间相册有张照片。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