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3-12-12):
机型:联想 y450,
机子拿过来,电流显示0-0.9-1.1 ,查各供电电路正常,cpu复位也正常,时钟正常,lframe#到ec 3.3v,fsb总线查过,dmi总线查过,手上不无示波器,请教兄弟们给思路啊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  你去测什么啊  现在都没思路

网友:
看似没有检,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楼主查的这么深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CPU,  如果是四线程  二代的CPU,那就换个CPU试试。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些小场管转换的供电查了吗,

网友:
换个外接看看,搞不好也可能是显示部分的问题,电流都这么大了

网友:
接个诊断卡看看,当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感觉没过显卡

网友:
电流表的变化,是裸板测试的 还是 整机测试的?裸板(只装U 内存 扇热器 不接风扇)测试话我的感觉是 要问题简单化,准确化,1,刷BIOS ,2,疯抢加热(不是补焊)显卡测试,3,飞线LPC总线 检测卡测试,或者I2C 总线测试

网友:
USB座子也是个故障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