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LG 爆了

楼主(2013-12-12):
  今天晚上收到一台22的LG,经过测试是高压有问题了.心中窃喜,改个通用就可以了.谁知道LG的高压是24V的,通用板一接上就听"砰"一声,保险和压敏爆了.郁闷,收拾下就回家了.明天再修吧.谁有经验,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没人了?希望明天早上能看到高手的解答.

网友:
淘宝上有卖20多V高压板的!能不能把原来的高压板修好捏?是高压包坏了还是MOS短路呀?啥现象?你用它原来的高压板外接4根灯试过吗?什么现象?

网友A:
什么情况,你的高压条是有多劣质啊,我改了很多LG的都没事,我的高压条是12V到30V的,你再换个改个试试,改之前把原来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

网友(点评):
我的通用是10到25的.改之前没有断高压.我一般都是改好,试机OK才断高压的.断高压有什么好招吗?

网友B:
初级保险和压敏爆了说明你碰短路和通用版无关,最多把通用板4606给烧毛烟然后断高压保险~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是没有接错.VCC.GND.ONOFF,就三根线.我的高压是10V到25V的.

网友:
LG的高压板不难修的

网友C:
试过,肯定是高压的问题.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关键是我没有这样的高压包,无从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肯定是高压的问题.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关键是我没有这样的高压包,无从代换.

手里没有类似的电源高压版吗,拆个类似的道理一样的包!没有就得把高压电源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保险和压敏爆了说明你碰短路和通用版无关,最多把通用板4606给烧毛烟然后断高压保险~

要不就是点的时候没放好短路了 ,要不就是遇到高压板自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你的高压条是有多劣质啊,我改了很多LG的都没事,我的高压条是12V到30V的,你再换个改个试试,改 ...

那有什么好招啊,从12V量呗,不是每个板子断开的位置都是一样的,有的可以一眼看出来哪条线是给高压供电的,有的是条线,带保险的最容易了,拆了就O了

网友:
买个耐压高的高压板啊

改好的显示器 就要用好的  22LG 应该放不下 用切割机吧

网友:
压敏在电压不高的情况怎么会爆 离奇
输出短路也不会炸机吧,你电源初级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保险和压敏爆了说明你碰短路和通用版无关,最多把通用板4606给烧毛烟然后断高压保险~

正解,跟改高压板没关系,肯定啥地方短路了

网友:
可能接错了吧,一般现在通用高压板都是适用12-30V电压,有时各高压板线序定义有点差别,所以改接时一定要看看线序定义。另外高板维修就是开关电源原理,主要是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易坏,其他的坏得较少。

网友:
绝缘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你的高压条是有多劣质啊,我改了很多LG的都没事,我的高压条是12V到30V的,你再换个改个试试,改 ...

把12V进线圈的线断开,或者把跟线圈相接的管子拆掉。

网友:
呵呵 我用的高压室12-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