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摄像头拍照,相片是倒的

楼主(2013-12-12):
华硕笔记本摄像头拍照,相片是倒的,要怎么解决,遇到两台了

网友:
不是驱动错了, 就是摄像头安装反了!
重新安装摄像头驱动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WIN7系统,驱动安装完后打开我点电脑是看不到摄像头的快捷方式,还要安装一个WIN7摄像头软件(BAIDU),就会出现摄像头的快捷方式。不知道怎么安装驱动就下载一个驱动人生的软件

网友:
明天去修,有装过系统

网友:
去官网下个原版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n次了,装原厂驱动就好了

网友:
简单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上官网下载一个正版驱动就行了

网友:
到官网找到对应的机型
然后下对应的摄像头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问题,这个很常见……

网友:
驱动问题,去官网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个原厂驱动好了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下个驱动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