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王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2013-12-12):
主板上的“BC”开头、“CB”开头"C"开头的标示哪一种代表贴片电容?
主板

网友:
我只知道C或者CB表示电容,如果弄不明白可以直接拿万用表量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BC的前身就是PHILIPSBC电容就是飞利浦系列电容,
聚丙烯电容(CBB) 符号:电容量:10p--10μ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