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短路

楼主(2013-12-12):
最近接到几台机子   上电上不上去   原因都是因为USB插短路了    里面有跟针插弯导致不开机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是同款机子?

网友:
嗯嗯,我以前碰到过一台,刚开始没注意,把板子拆出来,重装进去没事了,然后就给客户拿走了,第二天就找来了,说是回家一插鼠标就黑屏了,我一看原来是USB口坏了。

网友:
这简单 细心点 换了就好

网友:
把USB接口换掉就好了,还有什么好犹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