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不要南桥 也有待机

楼主(2013-12-12):
今天客户拿了个小白 不开机 经测量 短路了 南桥短路 把南桥拿了 上电没有短路
   居然还有待机电压 3.3 v  5v

网友A:
待机电压是绿线电源通过5v降压得到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是 对的啊  楼主新手?

网友B:
不要意思 评错了   绿线是开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是绿线电源通过5v降压得到的

把主板的各个电压弄懂了主板就 没有能不好的 现在都有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意思 评错了   绿线是开机线

这个绿线电压是紫色线电压正常后主板触发后才会被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