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液晶X193W不停的开机关机

楼主(2013-12-12):
哥研究一个小时终于解决这该死的问题了  起初5V电压不稳定   原来这种电源板就是这样的  这不是重点。。重点在驱动板上和屏部分。。我发现光驱板加个5V不接屏是正常的  一接屏线就不正常了  开关开关的反复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给屏供电的那个三极管不稳定造成的  所以我直接拉了一个5V给屏  然后通电试机 反复测试 完全OK

网友:
但愿不会返修

网友:
屏供电坏了,从1084拉个到屏排线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