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修到吐血。修到内伤。。

楼主(2013-12-12):
话说,三天前,那是一个没了雾霾阳光明媚的日子 。。(此处省略1000字)

接到一台联想E42L机器,客户描述进过水,插电感觉底壳发热送来维修。 接手后发现板子并没有什么水迹,处理后插电发现系统供电芯片发热,对地打阻值只有十几欧。。 翘起3V,5V电感均如此。。 烧5V发现网卡发热,拆掉,阻值正常。。 再烧3V,发现EC上面的一个八角管子发热,拆掉,这个时候3,5V阻值恢复正常  手上有料板,将那八角管子装上。。

插电,发现待机0.11,测3.5V电感,发现都已发出电压,用手温柔的抚摸全板,发现南桥发热。。  二话不多说,在料板上拆了个HBM南桥换上。。

再一次插电,待机0.04 ,嘿嘿嘿,满怀鸡冻滴按下开机键。。 没反应。。嗯,没事。有些机器就是要按两三下的,,再按,,再按,,再按。。。 无奈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任何的触发反应。 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测触发条件吧。

因为更换的南桥确定是能触发的主板上取下的,所以南桥首先排除,用万用表测了下南桥的晶振,两边有压差。。  阵地转换到EC,测EC晶振,有压差。。那就不去考虑EC的供电问题了。。 打开图纸  测量143脚 ACIN 3.3V , 20脚 LID_SW 3.3V ,24脚EC_RST 0V ,36脚ON/OFF# 3.3V , 当按下开机键 36脚有高——低——高的动作,再测4脚  EC_RSMRST# , 0V, 按下开机键无动作, 再测22脚PBTN_OUT# ,3.3V, 按下开机键无动作。。

哼哼哼,测量完了这些条件,心里已经有底了。。 手上有料板,换EC。。 哎哟诶,手上有料板,修机就是爽。。哈哈哈,开开心心的换好EC, 插电, 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没反应。。还是没反应。。 我擦,心中顿时涌上千万只草泥马在奔腾啊啊啊啊 。。 这个时候,打开IE,打开收藏夹,点击收藏已久的迅维网,搜索关于E42不触发的帖子,  顺带着下了BIOS,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机器都是因为BIOS损坏而引起不触发。。  刷了BIOS,再次加焊EC 涛声依旧。原本想打算放弃。。因为在市场里,所以不可能有无止境的时间让我去研究一块主板。 隔了两天,客户打电话来询问,老板敷衍了下客户,说隔天回复处理方案, 因为来的机器都让老板和学徒两人处理完了,便让我再研究研究。。

再次拿起主板, 因为时隔了两天,中间我也看了很多关于此机不触发的帖子,所以决定再更换EC ,说来也巧,在料板堆里又找出了一块一样的主板,EC完好。。  再次更换,电流刷的上到了0.24 。。 无语。。 点儿背不能怨社会,那么巧的换的第一个EC是坏的。。 不管如何,能上点总是好的, 测量全板电压,发现1.5VSP电感只有0.3V的电压,换供电IC6269. 插电。不触发。 *脏话*。。换回原来的IC,触发。。 无语了。又找了个6269换上。。这次总正常了,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测量1.5VSP输出正常。。

感觉电流有跳变,应该能亮了,接上屏幕。。 等了10秒的样子,屏幕始终不显示且掉电。。 不说了,脏话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多说了。。这种心情不知道你们能否体会。。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乱。。 因为自己动过的地方不多,所以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按下开机键手摸着动过的地方,发现南桥有那么一点点的温度, 不说了,就先换一个自己确定百分之百好的桥。。   换好后,等待了良久的联想LOGO 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再找了之前卸下来的一样的网卡更换上,维修便到此结束了。。

修好此板,也正是市场下班了,迅速装好,等待明天去测试。    换了两个EC,两个南桥,两个6269 IC。。 我能说我该去买彩票吗  ?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华硕k42JC,坏了小排阻一个,HM55一个,IO一个,BIOS一个,电池电源管理芯片一个,最后能进系统了,用了一阵突然死机,重启以后发现网卡又坏了。

网友:
24脚EC_RST 0V      你测的EC复位为0V也能触发?

这个EC RST正常电压是3。3v 是EC供电时钟电压正常后最后才出来的

网友:
24脚EC_RST 0V 你还去按开关想要触发,你真是牛人

网友:
进水的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有时修机就像玩过关游戏。过了一关又一关。

网友:
哎  好毅力 啊  佩服

网友:
是啊进水的机器靠技术也得看运气

网友:
毅力  楼主 的心态学习学习

网友:
有时候修是这样的,换了那么多,修好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在时间允许下,可以 慢慢再研究,有些修到这份上,也不想放弃,希望修好,以后遇到问题也多一个经验呀。

网友:
真心受教了

网友:
坏的东西挺多的,可是你量到EC复位没出来,是怎么修出来的? 最后是什么依据换南桥的,开机掉电电流跑多少了,

网友:
哎  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头痛了

网友:
其实你这机器搞这么久不是 机器问题是你的问题。你不确定的故障点拿不确定好坏的芯片去换。追后确把自己给带进去啦

网友:
楼主是最后是更换了EC  ,本身复位才会出来的,换南桥的依据应该是1.5VSP电感只有0.3V的电压,这个信号电压应该也是有到南桥给其本身提供工作使用的。

网友:
楼主毅力可嘉 这个主板这种情况 换做是我的话 多半放弃了  技术不错 给你三十二个赞。。。哈哈

网友:
其实进水有时候还蛮好修的

网友:
哥哥好文采啊,技术也好,看得我好鸡冻。

网友:
唉,一样会遇到,我换独显一个0.8不上去,一个1.3亮了2次死活不亮,第三个1.6OK了。都弄得没信心了,不是看群里有人换5次才弄好,真的完全受打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