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不能自动调节转速

楼主(2013-12-12):
始终最低转速730多转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电路出问题或是风扇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额,这个影响你的机子么,不影响你去研究这个就没有意义吧

网友:
改成常转的,不过也要看型号的,有的机子改成常转后会不正常。。。

网友:
改成常转的,不过也要看型号的,有的机子改成常转后会不正常 .在检查风扇测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