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8 下 显卡性能变弱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2):
window8 下 显卡性能变弱怎么回事?
显卡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你驱动好了没有呀,到官网下个驱动再试试

网友:
下个万能驱动试试
如果是驱动的问题的话,这个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上显卡官网或者amd/inter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