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迅维实践班第一块板,LA-4031(待机3V和5V维修)

楼主(2013-12-13):
ps:鄙视把我word文档给粘贴走那个人还用我的文字发了贴而且你也没有图片呀!这才是我辛苦整的笔记,虽然有点乱,但毕竟是我来实践班的第一块板子)
今天刘老师让我们终于开始修版了,拿到的板子是仁宝LA-4031,首先目测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缺件少件,然后打了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六百多(正常)  3v5v的大电感对地阻值四百多(正常)
然后开始上电,电流调到了0.8A电压调到了19V,拿起万用表就开始测量
测得PQ2D级电压为18.5V,(这时候不知道是小电流的还是大电流的公共点,pq2击穿了有可能D级也会有电压)所以就又测了pq1pq2G级发现14.9v不正常(正常时8.1V的低电平)这个时候又去测了pacinacoff#都为高,所以就去测pq8pq1pq2发现pq2本来是p管的,被人换成了N管,然后用风枪就开始把pq2换好了,测得G级这时候的电压为8VD级也有18.5V,(公共点正常了,哈哈)
然后开始看8734的工作条件发现20脚是主攻电,用表量了一下有18.4V,然后是6脚的开启量了发现没有,
这时候去看6脚连到哪了,一看发现PR51不见了,然后补上,再测6角有18.4V的电压,然后是18脚的ldo5测得是5v正常,然后是17脚的VCC  5V也正常,然后8脚的ref也正常2V, 然后25脚的ldo3也正常3.2V
接下来是量了3脚的on32v也是正常的,然后4脚的on5没有电压,这时候看on5相连的原件
发现R55又被别人拆了,然后补好,去测还是没有电压,然后又开始换pc46换好了,还是没有电压,(我了个苍天这是什么情况)这时候又看了看发现pq17MAINPWON信号也和4脚相连,然后就想是不是这两个短路了把VL拉低了,然后拆掉pq17去测还是不好,这时候就去看MAINPWON连接到哪了把它也断开

图纸发现它连接到pq39了,就把pq39也拆了,这时候去测4ON5总算有电压了,不容易呀!!

开启有了这时候应该有输出两路pwm了吧,去测3v5V那边的大电感发现还是没有,然后拆掉5v的上管开始抓G级波,抓了3次都没有抓到我就没有办法了,这时候  阿林老师  刚好走到我们这边,我就问阿林老师说前边测得的数据都正常为什么G级还是抓不到5V的波形,阿林老师说你去查下ldo5v确定正常以及那个滤波电容以及BST这个脚相连的电阻和双二级管
然后就老老实实就测这几个点最后发现PD6这个双二极管坏了换上去5v的波形就出来了
然后装上5v上管去测G级的波形发现只有19v20V左右的样子(正常应该24V)的故障波形如下图

然后就想到了自举电容估计出问题了,然后就把pc31换了
再去测G级波形发现波形24v正常了,哈哈,如下图,顺便把3V那边G级的电压也测了一下波形也是正常的

这时候把示波器调了一下,去测5v3V电感的后端的电压波形
完美的波形正常了(也比较平稳应该滤波也正常了),真不容易呀修个板花了3天时间,这时候就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
最后给同学们看一下可调电源的电流,还有顺手用表测了一下3v5v
第一次发帖还望高手指点,支持的朋友们帮忙顶下,谢谢
ps:还有5脚和11脚的极限电流设定脚的电阻也不能出问题,不然上管的G级抓不到波形也就没有输出电压3v和5v(刚开始以为这两个脚没有什么用处,后来我旁边的同学修的那个板子就是这个问题导致没有电压换了电阻就好了)

Intel_仁宝_LA-4031P_COMPAQ C700(965).pdf

谢谢分。享,这个芯片驱动端电压波形应该是 自举升压端和反馈端电压正常才会发出给MOS管G级提供导通工作的,这样电感后端电压才会出来。
不错 第一次修板 修好了 信心肯定好的很 继续加油

网友:
祝贺你第一次修机成功,心情很激动吧!

网友:
修出来会很开心的.  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还是迅维牛逼,在上海中关村学的到毕业居然连一台电脑都没拆过跟别说修了。就是TM的骗子

网友:
看来入门了,祝贺早日出师

网友:
写这么多难不难得写呀,兄弟佩服

网友A:
技术不错啊,早知道我也去讯维了,后悔莫及啊

网友:
技术不错 功底扎实 佩服佩服

网友B:
看到很多人在说讯维是如何的好,如何的神奇,真想去走一遭

网友:
不错,楼主牛逼,比大仙强多了

网友C:
现在头还蒙蒙的。。。别提修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D:
仁宝电路分析的很透彻了

网友E:
楼主有错别字哦!呵呵!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啊,早知道我也去讯维了,后悔莫及啊

你是在哪里学的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很多人在说讯维是如何的好,如何的神奇,真想去走一遭

有时间了,可以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头还蒙蒙的。。。别提修了

我刚开始也是很蒙的后来就问同学、问老师,才有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宝电路分析的很透彻了

隔离保护,和待机还行,后面的全板供电我也很弱,有的不太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错别字哦!呵呵!顶一个!

第一次发帖子,还请见谅

网友G:
第一次修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用提了。。。。。。,后边省略200个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修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用提了。。。。。。,后边省略200个字

版主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修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用提了。。。。。。,后边省略200个字

版主说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在哪里学的哥们

不方便公布,兄弟你Q多少一起学习下

网友:
真心向师兄学习啊。这种精神、态度好样的!

网友:
写了这么多,而且配图说的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很重要啊  失败打击很大的

网友:
哎,讯维出人才啊,我们这样电脑店打杂的,比你差远了。。佩服啊

网友:
祝贺你成功

网友:
也想去!就是现在越来越忙了!有时间学习真好!

网友:
LZ 犀利啊 刚开始就这个牛

网友:
第一次都这么厉害膜拜啊!

网友:
楼主3 5V的理论课学的很给力啊

网友:
好贴子,好技术,顶起……第一次兴奋的不得了吧……

网友:
值得顶一下

网友:
这只是刚开始 加油吧

网友:
问人修出来的板,也叫修..那是别人在修..顶多就算是个操刀手..我在迅维,如果没有人指点的,一块3-5V都没有修出来...有些同学,一天一块,别人不问老师的,修好的..才叫修...我承认我比较笨..

网友:
我没这么耐心。我不要保护隔离管,直接你就硬搭。你这样修更踏实

网友:
也就是Q39短了,其它应该是你老师故意的吧很认真,坚持!

网友:
看完了,有点长,这个芯片驱动端电压波形应该是 自举升压端和反馈端电压正常才会发出给MOS管G级提供导通工作的

网友:
pq2可能不是换错吧 就算换错也不会不分压的 可能是pq2本身坏  例g和s 击穿 pr4就不存在一样了 楼主成为大师是必须的啊

网友:
不想说。。楼主当时应该是很鸡冻的。。是吧。。比我好。。。我以前换液晶电源板的鼓包电容好了。。也很鸡冻。。毕竟是第一次修好东西

网友:
自举升压这样拆掉上官真有效果啊

网友:
这个板我以前在迅维的时候修到烂了的,总共修了3片,当时陈助教设的故障那叫一个奇葩,彻底的锻炼了我的耐心,细心,毅力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经后又是一个大师阿还是讯维厉害教出的徒弟就是厉害

网友:
第一次,是难忘的,为了成功的第一次,也是付出了很多
现在我刚刚笔记本供电起步,台式机主板还没开始哟,这路漫漫啊!!!

网友:
不错不错;写了那么多

网友:
用心加别人的指导很重要。

网友:
貌似楼主在给”迅维“打广告哟!!难怪管理员会给你精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