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3-12-13):
HP DV9000的显卡,原本是G86-770-A2的,可以用G86-730-A2的显卡代替吗?或者G86-731-A2的,我只有这两款芯片

网友:
这个 我也是换一样的  这个你上网查查能不能代换

网友:
有木有知道这些的大师

网友:
好像可以样,自己搜一下

网友:
如果型号不一样,只能查芯片的脚位图,还有供电,一样才能换

网友(2014-05-25):
G86-730-A2可以用G86-741-A2的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