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ATE PHASE LGATE 三个电压工作时是多少

楼主(2013-12-13):
如图 求大神 解释解释

网友:
早上好冷清啊 没人

网友:
你就发一半图上来,也没说有没有供电,开启, LDO之类的

网友:
这3个电压拿表测试根本 不准也没办法判断 用示波器抓波形才可以

网友:
一般都在0.6-1.5左右

网友:
上面我说了病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1V多的忘了那个脚了

是输入脚吧,控制没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