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包护了怎么办

楼主(2013-12-13):
我有好几个一个牌子的U盘写包护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好!谢谢了

网友:
没搞懂你什么意思啊

网友:
U盘坏掉了吧,不是写保护

网友:
量产下试试,也许会好

网友:
量产成功了 里面的数据也没了

网友:
以前的U盘好修,现在有很多U盘都一体化了,没办法修,坏了只能扔掉了

网友:
好谢谢先试试

网友:
量产应该能好

网友:
写保护是啥情况.

网友:
不行量产不了

网友:
u盘免疫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