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修机子忘差不多了

楼主(2013-12-13):
(图片)

网友:
此芯片为TPS51125   1 6引脚为3  5V的开启  现在   3  5V线性电压有了   vref  也有了
1  6脚开启电压不对 应该是3.3V    现为0.几     Q9029的2个控制级的电压状态

这个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应该是得到主供电就会产生的。

网友:
带芯片的图直接看不清,那就查开启连那里的就行了啊

网友:
看来要经常摸呀

网友:
温故而知新,知识不能丢一边呀

网友:
将R9804拆下来,看能不能出来3、5V

网友:
不能出来就换TPS51125试一下了

网友:
能出来,看KBC_PW_ON和adp_pres是不是都是高电平,如果都是高电平,就查Q9029和Q7015试一试

网友:
如果这两个信号没有高电平,虽没有就查谁了

网友:
如果KBC_PW_ON没有。要查EC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特别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一定要产生

网友:
如果适配器检测信号出不来,就要查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
先查查,说不定不到这一步就好了,如果还不好,将保护隔离电路的图片发上来,再一起研究,好吗

网友:
上面全是一个人在说话 朋友不能放弃治疗啊 生意不好也要好好的学习呗

网友:
必须得经常熟悉和模板哈

网友:
修机器烦哟 不想搞了

网友:
说的蛮好的  其他也很详细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