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 这样的显卡温度正常吗??

楼主(2013-12-13):
dv2000主板,amd.刚刚换09改良显卡,NF-G6150-N-A2 .因为是二合一的,我已经改了加铜片,改长转了,刚开机显卡温度42,放电影测试一个小时之后,温度停留在。CPU51度,显卡69度。。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常。。。。。

网友:
只要温度不过80就都算正常.

网友:
  不到80  就可以了

网友:
冬季这个温度貌似不正常啊,到夏天还不成了火炉了

网友(点评):
过了冬天就差不多过保了,来年夏天再修,呵呵,要不然我们修什么啊

网友:
开机测试一个小时不到80肯定正常啦.

网友:
应该 不高吧

网友:
只要不出问题就好 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
加个铜片吗

网友:
正常的 自我感觉不超过75算正常的 毕竟现在是冬天

网友:
一般这样的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
是正常的,不要担心太多

网友:
开机测试一个小时不到80肯定正常

网友:
正常,没啥问题。

网友:
没事,很正常的,放心用

网友:
AMD的温度本来就会高一些。

网友:
这个温度,属于正常温度

网友:
正常的这个机器北桥也很热的 所以坏的也多

网友:
正常啊   都用一小时了

网友:
没事的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很正常 hp的机器不要要求太搞了

网友:
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会压力测试一下,只要不超过8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