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P显卡驱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13):
型号如标题。客户说他更新了一下显卡驱动以后重启就蓝屏。我重新装了系统故障一样。显卡驱动都是在官网下载的。WIN732和64的都试过也不行。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驱动  我就有遇到过一台   DEII 3400  的  就是驱动

网友:
要进管方网里下载,多下几次,就OK了,Y460就是这样的

网友:
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然后去官网下个BIOS  把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又显卡的话你可以关闭一个看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了就可以进,只要把独立显卡启用重新启动进系统就蓝屏。我感觉是BIOS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在线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