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神舟新禧3410x台式机为何检测不到主板、显卡温度

楼主(2013-12-13):
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上和显卡内部没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
对啊,如果检测不到的话,也就是说主板上根本就没有检测温度的探头硬件,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啦,不是你的问题哈是机器的哦。

网友:
换个软件检测看下行不行

网友:
有很多的都检测不到温度 这个应该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