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180,用cpu-z看到是单核!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12-13):
E2180,用cpu-z看到是单核!这是什么情况?
cpu

网友:
工具有问题

网友:
如果I7不是I7,2180不是2180呢

网友:
确定CPU是真的话,那就是工具测得有误

网友:
用最新版本的cpu z看一下

网友:
你在设备管理器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工具测得有误

网友:
检测出来的型号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