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开机老提升音频服务丢失

楼主(2013-12-13):
win7开机老提升音频服务丢失

网友:
重装系统不能解决吗?驱动什么的都打好了吗?

网友:
这么可怜啊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是不是重新装系统驱动没装上啊。

网友:
驱动卸载重装,要不然重装系统。

网友:
是华硕的主板吗?用主板自带的驱动安装试试,还有就是有的时候需要设置BIOS改一下

网友:
驱动卸载重装,要不然重装系统

网友:
观摩学习    我的连主板声卡都坏了。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一下吧,今天我也遇到了,重装驱动没好,不过系统也没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