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待机一下0.2以后就掉到0.00,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
T430S待机一下0.2以后就掉到0.00,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本人是新手啊

楼主(2013-12-13):
T430S待机一下0.2以后就掉到0.00,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本人是新手啊
问题

网友:
哪里短路 一步一步查

网友:
嗯,短路,只能判断信号还没走到U供电起来就掉电保护。新手怎么讲呢,不然问师傅比在这发帖子强。

网友:
短路了· 你先测量下·再来发表· 你就这样问·怎么回答·

网友:
恩,看看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主板短路,

网友:
只能说短路了……

网友:
一点一点排查吧,一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电路保护了,先量一下。

网友:
待机正不正常啊。正常就往后面看,不正常先看待机部分啊

网友:
后级 有短路

网友:
东芝芯片坏了,通病的.

网友:
不是短路就是有电压没出来,还有转换电压

网友:
应该是后继有短路的吧!后继短路,欠压,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