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3-12-13):
500G,5400转,电脑一直很卡

网友:
用专业点的工具吧,这太水了,而且电脑卡如果不是硬盘原因那肯定是自己使用电脑习惯的问题

网友:
硬盘应该还可以用吧,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一下会不会好

网友:
用mhdd试试

网友:
还可以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试试低格一下

网友:
资料最好做好备份,你这种情况是逻辑坏道还好 修复下重新做系统就好,如果是物理坏道那就准备换吧,说不定哪天就废了

网友:
用MHDD.不要用这水货

网友:
用这个,基本不靠谱,你还是DOS下用HMDD

网友:
你这软件太不行了,换MHDD看看

网友:
没救了 扔了吧

网友:
最标准的我觉得还是PE里面的MHDD

网友:
这个不卡啊~``是好的啊

网友:
虽然不是很准,但估计挂了

网友:
这个工具不行的,  看着应该问题不大,如果非常卡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要被鲁大师误导了

网友:
用专业点的硬盘检测软件吧,这样的不行,

网友:
亲你这个是固态硬盘来的吧这个鲁大师扫硬盘根本就不能为准只能是用来娱乐用而已如果你想扫描ssd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算了你拿个hdtune随便扫扫就ok了,如果是机械盘的话建议用mhdd扫。

网友:
没救了 换了吧

网友:
哥,上MHDD吧,看着很恶心

网友:
再坏的硬盘都有救,关键是要找对工具,会有工具.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这硬盘 看数据就能知道什么毛病了?

网友:
销毁吧 没救了

网友:
是硬盘问题,换个硬盘,硬盘有问题会导致读取和写入的速率变慢,也就是你是所说的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送到维修店里,检修下,或者装系统试试

网友:
要用专业的检测工具做下坏道扫描。看看坏道多不多。如果多的话就不必要了。现在硬盘也不贵。如果坏道少的话,隔离一下还查可以的。如果重要资料要记得另外保存。以防丢失。

网友:
鲁大师怎么行啊  用mhdd少看有没有x

网友:
可能是系统崩掉了

网友:
当个数据盘还行吧,不过不要重要数据就是了,搞不好哪天就挂了

网友:
同意,顶一下

网友:
应该还可以修

网友:
太老了啊,换吧

网友:
这软件扫描不行。。。用点专业的

网友:
还能开机应该就没问题,格式化看看。

网友(2014-01-17):
跑mhdd或者用hdtune看看

网友:
重装系统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