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

楼主(2013-12-13):
不装内存不掉 装内存就掉 显卡缺电 显卡供电开启南桥来的  我去掉显卡也掉

网友:
我同事修过这机子        换南桥就好。

网友:
那为何不装内存就不掉,内存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有可能 啊。。因为内存跟南桥有SMBDATA SMBCLK相连的。。所以他们说换了南桥就好。。也有可能哦。。不知道楼主修好没

网友:
没有碰到过  学习一下

网友A:
应该先把显卡供电修好,说不定掉电就修好了

网友:
论坛友人说南桥也没好 装起来了 难得修了

网友:
学习学习确哈达啊`

网友:
大家都说换南桥好 早知道我也换下说说了

网友:
换过南桥修好过~

网友:
显卡供电开启南桥的?啥意思啊。不明白

网友:
修好了知会下啊

网友:
换桥吧,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把显卡供电修好,说不定掉电就修好了

對啊,缺電也會引起掉電啊

网友:
我前兩天修了一個單板,一插內存就不斷掉電重啟,最后量到是內存與CPU之間的數據線有一條短路,更換CPU腳座就好了,不過跟你所述現象不一樣,你應該把電先修出來

网友:
显卡都缺电压了,你不应该去拆显卡了,换南桥也比搞显卡强。南桥会引起这种现象,修的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