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5A87,内存槽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12-13):
我有个M5A87的主板,4个内存槽现在只有一个槽能正常使用,内存条都一样的都是好的,其他3个槽只要有内存条就开不了机,win7 64 系统,求大神帮忙

网友:
注:不是灰尘什么的,只要其他3个内存槽上有内存条,内存槽旁有个指示灯就一直亮的,用跳帽清除数据开机后时间长时间短的按了很多次MemOK也没出现过闪烁,

网友:
应该是坏了。桥的问题多

网友:
既然有一根内存可以开机,那么内存这边的供电肯定是正常的,那么只有以下几种可能:1,观察外观,看内存到CPU座之间的PCB板子上有没有断线,2,观察内存槽的PIN针有没有坏掉的,,,是不是都是接触良好的,3你这个是AMD的主板,内存是由CPU这边直接控制的,你撬开脚座盖子检查脚座PIN针有没有插坏的,,以我的经验,你说的情况无外乎这几种可能